联想小新潮7000维修心得

楼主(2021-06-24):
接联想小新潮7000,报修不开机。有内置电池的,按开关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再开没一点反应。大概20秒后再开指示灯又是亮一下就灭了。
拆机,接可调电源,板载内存和CPU显卡的,单板开机,电流正常,简单拼装,进系统正常。反复开机没问题。只好装机测试,装完接电源,进系统放一边测机。插拔电源电池可以正常显示充放电
第二天拿出来,没接电源,开机后又是原故障,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再次拆机。接电池开机,测得开机后主供电没有了,量电池接口电压也低,只有2.xV,而且会慢慢往下掉去,只到掉到0V,大概十几秒后恢复到12V左右,再开又一样了。电池放电管是一个N管,只有电池时G极电压大概10V。管子是没有打开的,由管子内置二极管给主供电供电。由于电源也开不了机,电池这个问题先不管,先接电源测试,开机一瞬间主供电也是直接拉低,测保隔两个N管,待机时G极正常25V左右,开机后瞬间掉下去然后恢复,这个过程很短,电源接口的电压一直是正常的,电源表也无跳表。由于保隔控制极会跳变,重点查了一下充电芯片,没查出问题,认为充电芯片有问题,没料订芯片,芯片到后换上,问题没得到解决。
想想保隔被保护了,芯片换了,可能保护了,再测检流电阻,由于太小,显示阻值0,也是正常的,电流表可能是掉电太快反应不过来吧。
板子上各路供电都有滤波小电感连到主供电上,除待机部分,一个个断开试,当断开到显卡主供电时用电流表开机了。考虑到公共点阻值正常,直接换这路供电控制芯片,换完正常开机。
但是,电池仍然开不起机,开机电源指示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但是电池可以充电,用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也可以正常续电。由于电池接口的电压开机会被拉低,只能认为电池有问题了,通知客户换电池。客户想自己换电池就拿走了。
隔了几天,又回来了,反映是换完电池一样。测机又跟之前故障一样了。
这次重点检查了电池过温信号,电池放电管控制极电压。都没有解决问题。其中过温信号接电池只有0.15V,断开电池过温信号电池反而不能开机。由于电路设计,电池供电时充电芯片是没有主供电的,把充电芯片主供电控制电路改改,电池放电管电压有16V,放电管打开了也是没解决。
再次断开显卡供电的电感,电源又可以开机了。这次接电池试了一下,也可以开机。
再重点检查这路供电,发现上管控制极直接短路了,用万用表给主板主供电,芯片的5V供电脚、两路BST脚放电后回复到600+,上次换过芯片了,换了两路复合MOS管后再试可以正常开机了。上次忙没仔细测,这次谨慎点,示波器打两路供电都有波。电池试也是这样。进系统后进设备管理器认到了没打驱动的独显,打上驱动,都正常了。
这板子修得,走了很多弯路。算是一个经验吧。

网友:
好经验,以前修到过一台,没整好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个机械革命不充电搞了几天 最后有个类似于宏碁那种电池开关必须要压住才能充电

网友:
厉害啊   这都发现的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修个机械革命不充电搞了几天 最后有个类似于宏碁那种电池开关必须要压住才能充 ...

直接短接 省的麻烦  经常能碰到 不开机的 捡漏!

网友:
很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思路非常好!这种问题花时间检修,测试

网友:
可以值得表扬。细心很重要。加油,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这机子慢慢修的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下次碰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显卡的复合管出问题了

网友:
厉害啊   这都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