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问各位师傅这样的问题还值得修吗?

楼主(2021-06-25):
如题,开机屏幕一时好一时坏,看图!

网友A:
这个可以修一下,需要技术水平。自己的修,别人的直接报屏坏吧。要不然,没修好,还出现线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修一下,需要技术水平。自己的修,别人的直接报屏坏吧。要不然,没修好,还出现线就麻烦了。

我不会修,只是问一下维修价格值不值得,超过两百还不如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

意思是没必要修了是吧

网友:
换屏不如换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要修屏

网友:
屏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