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2021-06-25):
华硕A88大板,客户升级内存条。原先是威刚4G,加一条金士顿4G上去BIOS插槽认到了,但是总内存还是4G。换了几条同样情况,换2G的就认到了6G,啥情况,这主板单条支持8G的。

网友A:
我有个技嘉也是差不多这样,插两个1600的内存,认1个1600,1个认1333。进到系统都认1600。把认1333的放其他主板上就认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技嘉也是差不多这样,插两个1600的内存,认1个1600,1个认1333。进到系统都认1600。把认1333的放其他 ...

你那个是频率问题,我这个是容量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