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显卡

楼主(2021-06-25):
N15F GT A2

网友:
这个是英伟达N卡

网友:
不要来逗我

网友A:
哪来的N15F,这是N15E,是NV的移动核心命名方式。你这个应该是GTX870M的核心,硬件规格等于桌面gtx660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N15F,这是N15E,是NV的移动核心命名方式。你这个应该是GTX870M的核心,硬件规格等于桌面gtx660ti

掉字了 怪不得找不到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