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25):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荣耀8X

  【故障现象】:手机不显示 换屏无效

  【维修过程】:

  开机还显示,过一会儿就有背光无图像,手机不显示,重启依旧。

  有背光说明CPU已经识别到LCD了,才会输出背光开启。那么问题一般就在+-5.7V、LCD供电、mipi数据线。最快的方法是万用表先戳一顿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于是拆开万用表对着座子一顿戳,发现一个电容两端都对地短路,这明显不正常,打开图纸查看是LCD供电VOUT4_1v8。如下图: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拆掉电容后恢复正常,补上一个滤波电容,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修复。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华为荣耀8X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相关阅读:华为荣耀8X摔后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8493-1-1.html

华为荣耀8x重摔无服务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236-1-1.html

荣耀8x基带串号都有,插卡无服务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865-1-1.html

荣耀8x进水无服务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0833-1-1.html

荣耀8x进水不充电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992-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短路是最好修的,松香疗法一烧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