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PLUS触发不亮机,怎么搞?

楼主(2021-06-25):
华硕B85M-K PLUS触发不亮机。CPU不发热,各电感有1.7V电压。ASP1255D的3脚3.3V,18脚5V,34脚12V、
求助各位大神,还有哪里需要检查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快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1.7 应该是预供电,查桥发给cpu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 应该是预供电,查桥发给cpu的开启信号。

想查ATXPG,不知道是不是图纸问题,居然是直接接地了。

网友: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的?。。求高手。。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1.7 应该是预供电,查桥发给cpu的开启信号。

P_VRMPWRGD=3.3V,O_PWROK_R=3.3V,  到桥S_PWROK=3.3V。。。还有哪里需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