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V330-14ikb F481P

楼主(2021-06-25):
V330-14ikb F481P  原厂BIOS 谁有   下的和买的故障都不一样了

网友:
我官网提取的  你试试吧

V330-14IKB 官网提取.zip

4.95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3-03-13):
已验证。。亮机快。好用

网友(2025-12-13):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V330-14IKB笔记本,板号LA-F481P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11 指示灯白灯不亮,按触发键没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全板发现没3、5V待机电压和1.02V待机电压,测PU401 SY8286BR待机蕊片12脚5V_3V_EN=EN1 待机开启为0V(正常应为3.3V)不对,,说明没有工作没待机,,它是由U54 KB9022Q D  I/O提供的测:
KB9022Q D  I/O  9'22'33'96'111'125脚+3vlp供电:3.3V
KB9022Q D  I/O  67脚+EC_VCCA供电:3.3V
KB9022Q D  I/O  112脚EC_ON:0V(正常为3.3V)
KB9022Q D  I/O   104脚VCOUTO_MAIN_PWR_ON:0.02V(正常为3.3V)
KB9022Q D  I/O  110脚AC_IN交流电入:3.3V

KB9022Q D  I/O   115脚LID_SW#休眠:0V(正常为3.3V)
KB9022Q D  I/O   114脚ON/OFF#触发排针:3.3-0-3.3V
KB9022Q D  I/O   122脚PBTN_OUT#    I/O--南桥通信:0V(正常为3.3-0-3.3V)
KB9022Q D  I/O   6脚PM_SLP_S3#   南桥--I/O通信:0V(正常为待机0V触发3.3V)
KB9022Q D  I/O   100脚EC_REMRST#  EC准备好:0V(正常为3.3V)
KB9022Q D  I/O   37脚EC_RST#   EC复位:3.3V

分析:KB9022Q D  I/O很多脚不正常,看论坛说是内部程序出错引起,于是用RT809H编程刷写。。根据RT809H编程器连接线示图先焊接连接线:
KB9022Q D  I/O  59脚---键盘22脚---BIOS座5脚
KB9022Q D  I/O  61脚---键盘24脚---BIOS座1脚
KB9022Q D  I/O   60脚---键盘21脚--BIOS座2脚
KB9022Q D  I/O   62脚----键盘25脚---BIOS座6脚
KB9022Q D  I/O   42脚----键盘9脚----BIOS座8脚---地
连接线好后主板插上电源,BIOS座对好脚位插到RT809H编程器,打开编程器软件用“ISP自动识别”识别为KB9010#ISP,,,点读取竞然提示读取错误,算了不读取直接装载  EC程序直接写入,,,提示写入成功但是校验的时候却是出错的,,,不管它,,。、。。插电待机0.025,指示灯白灯亮,3、5V待机电压出来按开机键1.04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