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不充电 BQ24780 条件都对 就是不充电

楼主(2021-06-25):
联想Y7000不充电 BQ24780 条件都对 就是不充电
不充电

网友:
隔离管 测试没?原装适配器测试没,,,
你所谓的条件 都是测试了那些,, 是吧 些清楚 别人才能给你进一步提示

网友:
充电条件很多的。。。。。。。。。。。

网友:
这款我修过一台是隔离管的问题,就是背面左上角那两个mos管其中一个短路了,短路不影响开机啥的,但是就是不充电,换了就好!

网友:
隔离MOS击穿短路概率大

网友(2021-08-04):
我的不开及电流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