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七彩虹gtx560se的简单维修

楼主(2021-06-25):
故障是装不上驱动,在测量各供电无短路后,果断上测试软件mats,A1报错,更换显存后成功修复。

但是过几天后这张卡又报错代码43了,又换了一颗显存,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我用的是有铅锡珠,是锡珠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A:
有铅的也要180度以上才能融化,显卡温度达不到180度 的

网友B:
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GPU核心虚焊了,建议直接屏蔽A通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铅的也要180度以上才能融化,显卡温度达不到180度 的

我觉得也是嘛,但是大家都推荐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GPU核心虚焊了,建议直接屏蔽A通道好了

以前屏蔽过两张卡,屏蔽之后出现各种错误,非常难受。

网友C:
楼主!  能备份这卡的bios 分享一下吗???

网友:
有铅无铅影响显卡性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能备份这卡的bios 分享一下吗???

分享了,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

网友E:
楼主这个软件是什么卡都可能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软件是什么卡都可能测吗

不是,我这个是368版本的,只能测1080ti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了,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

谢谢了!!!!

网友:
换了就好。一换一个准

网友F:
这软件能分享下吗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能分享下吗s

我也是从论坛里找的,就是367版本

网友:
是核心问题

网友:
有可能植不到位。如果还又是那棵显存报错。那就是核心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
我的560 2G大花,懒得修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