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们帮查一下重启报告谢谢重摔1

楼主(2021-06-25):
大神们帮查一下重启报告 谢谢
重摔11pro max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iphone重启报告

网友:
应该是WIFI chip

网友:
CPU提交什么信号超时。楼主可以手机连接爱思,查看对比一下里面的手机重启崩溃分析。

网友:
去微信公众号搜重启查询,会查出来的

网友:
不一定百分百准确,建议拆机看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