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旧iPhone的数据导入新iPhone?4种方法教你快速迁移

楼主(2021-06-25):
如何将旧iPhone的数据导入新iPhone?4种方法教你快速迁移

  苹果又出新手机了,iPhone12都上市了,你还在用iPhone8,out了哟!虽然价格飙升,但已不是当年“卖肾”换机的时代喽!换手机也司空见惯了!那么问题来了,买了新手机后,最头痛的就是数据的迁移,如何将旧iPhone里的通讯录、图片、短信、软件等数据导入到新iPhone里呢?有哪些方式呢?下面给大家总结了几种数据传输的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种方式:iTunes数据传输

  只需要准备一台电脑,通过电脑上的iTunes把手机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再把新手机接上,然后把电脑上的数据传输到手机上,这样就解决了。

  但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很占电脑的储存空间,时间比较长,建议备份在固态硬盘上会快一些,如果有MAC电脑速度会更快一些。

第二种方式:苹果云端iCloud传输

  这个方式的缺点是如果没有买云储存空间的话,免费的5G储存根本回来不了多少的数据。当你的手机数据比较大时,需要花钱去买更大的存储容量的iCloud服务,每月25元,而且受网络影响较大。

第三种方式:局域网传输

  当新的iPhone靠近旧的iPhone就能通过无线的方式传送数据。而且使用此方式有3个注意事项:

  1.两部iPhone必须要升级到iOS12.4及以上的系统,同时新iPhone的系统要高于或与旧手机的同样的系统。

  2.两部iPhone在转移数据时最好接上电源。

  3.两部iPhone必须都要打开蓝牙。

操作方法:

  第一步:首先接上电源,两部iPhone同时开启蓝牙,旧手机就可以检测到新iPhone,点击继续。

  在新iPhone上弹出的页面,会提示“正等待另一台iPhone……”,根据提示,用旧手机扫一扫新iPhone上的图像。

  根据提示输入密码——点击继续—— apple ID验证完成后——点击同意——启用定位服务,根据提示操作,手机准备时间结束后,手机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

  这种传输方式花费时间有一些长,但比iCloud或iTunes传输快很多。

  不过,这种方法除了可以还原手机的所有数据外,还可以把手机里的各种账号和旧iPhone里已经设置好的东西全部照搬到新iPhone上。

第四种方式:有线传输数据(物理方式传输)

  它与第三种方式有一点相似,第三种方式是通过两部iPhone之间的局域网进行连接,而这种方式是通过一根数据线,把这两部iPhone连在一起,相当于是数据线之间的传输。

注意事项:

  1、两部iPhone的iOS系统要在12.4或以上版本。新iPhone的系统要高于或与旧手机的同样的系统。

  2、不用接电源,数据传输前将手机充满电,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没电导致关闭而无法完成。

  3、iOS12.4及以上机型,iPhone8~iPhone12 Pro max等机型都可以。

操作方法:

  首先准备一根Korllo Lightning to LightningOTG转接线数据线。将转接线带"Host"的一端插到旧iPhone上,单面LOGO的一端插到新手机上。

  新iPhone开机,放在旧iPhone旁边。旧iPhone 上显示“快速开始",——Apple ID设置新设备——点击继续,等待新设备上出现动画。用旧iPhone扫描新iPhone的图像,新手机上弹出 “在新[设备]上完成”。

  在新iPhone上输入输入锁屏密码,按照提示在新iPhone上设置面容ID或触控ID。点击“从[设备]传输”,就开始将数据从旧iPhone传输到新iPhone。这里还可以选择是否将旧iPhone上的apple Pay 和Siri等传到新iPhone。

  两台iPhone相邻放置,一个是数据出,一个是数据入,直到iPhone数据迁移完成为止。传输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手机里的数据大小。

  传输完成后两台手机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包括手机APP、照片、视频、微信聊天数据等等完全都能迁移过来。这也是迁移数据速度最快、操作最简单的方法,iPhone换新、旧iPhone的数据大于200G用这么办法传输,效率提高几百倍。当然也要付出代价,需要额外购买传输用的数据线。

  以上是如何将旧iPhone上的数据导入新iPhone的4种传输方法的介绍,你学会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你经验

网友:
苹果手机买不起,但是不缺苹果笔记本,天天都有修

网友:
感谢分享,我选择局域网无线,方便快捷

网友:
目前发现的,只有腾讯管家里面的换机功能是最快的,两个手机互联没试过,iCloud和iTunes那就太慢了,我怀疑传输的过程中,iTunes会把数据上传到苹果服务器进行对比验证,所以这么慢,只是我的猜测哈,没证据。

网友:
苹果换机传输数据太慢了

网友:
方便快捷很多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TB 一条维修佬的双头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