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REN R240 显示器花屏 有几台 是不是有通病啊 能维修么??

楼主(2021-06-25):
SONGREN R240  显示器花屏 有几台 是不是有通病啊 能维修么??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松人的机器啊,便宜,怎么这么多屏问题

网友:
卖这类显示器的用的都是瑕疵屏,一两年屏坏的概率那是老大了

网友:
这个是屏上的5大供电问题。没有一定焊接水平不要去修。

网友A:
这个东东发烫了我的也是,找边板买回来用原件吧

网友:
屏的问题  这就是通病

网友:
这应该是面板和屏板间排线坏了!

网友:
都是屏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发烫了我的也是,找边板买回来用原件吧

我的也是 买不到这芯片  你知道在哪买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买不到这芯片  你知道在哪买么??

我打字 CC240LV1D  在淘宝里就找到边板,把板买回来用原件吧,要查为什么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字 CC240LV1D  在淘宝里就找到边板,把板买回来用原件吧,要查为什么坏的。

你的修好了么??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维修屏的人维修

网友(2021-08-21):
直接卖废品

网友(2021-11-09):
一样,没有思路 估计要打报废了

网友:
屏问题直接放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修好了么??

我就想知道你这头像咋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