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 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2021-06-25):
摔过以后开机 无法充电 电池始终显示1%电量 开机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我检查后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两个小东西掉了 这个能怎么处理 这个小东西买得到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检测端,短接FL2400应该就可以了,C2400可以不装

网友:
电容滤波用,可以不管,电感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掉了电路就是断了,一坨锡焊上就行

网友:
直接短接电感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直接短接电感

网友:
电容不管

网友:
短接就能解决问题,直接一坨锡干上

网友:
短接即可          是

网友:
一坨锡搞定,拆电池的时候过于暴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