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 的几个易坏电容,是多少uf?v?

楼主(2021-06-25):
15c 这个·, 角度的原因,看不清。这个是多大的?,
原因
电源

网友:
这应该是型号吧!

网友:
绿色的电容估计=1000UF/10V, 黑色的电容估计=470UF/16V,
1510S==2015年第10周生产的电容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这种电容拆出来也看不到容量么?不应该吧?

网友(2021-08-04):
直接备货16V1500UF或者2200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