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20报警不亮机

楼主(2021-06-25):
DELL 5520 笔记本电脑,开机不亮 ,楼上同行拿来的I5三代老机子。拿掉电池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9A左右并报警8声,首先想到就是显卡,于是拆机焊显卡。下了BGA装上CPU,内存再上电,还是报警5声,怀疑自己判断错误,于是想到BIOS,果断网上找了 BIOS,南桥EC BIOS刷了还是报错。此时汗下来了,记得DELL CMOS电池没电了也有造成不亮机的。赶紧去测CMOS,果然电量很低。

dell 5520 LA-8241P 独显UH2 BIOS.bin

dell 5520 LA-8241P 独显UH6 BIOS.bin

网友:
此电脑到此修复。很久没发贴了,感觉笨手笨脚的。顺便传上好机的BIOS资料,供大家使用。

网友A:
大神是有难到易先动手术再治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是有难到易先动手术再治感冒

生意惨淡,很久没修机器了,以前修过的简单问题往往会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