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660 TI骁将显存供电问题

楼主(2021-06-25):
接修一块不亮机显卡,测试显存供电只有0.5V,其他GPU0.8V,1.8V 5V几路供电正常,测显存阻值120欧姆,MOS管没有发烫,供电IC是UP1666Q,EN是2.8V,VREF是2.0V,VCC 5v,购买供电IC回路换上后开机显存1.35V有了,能亮机了,测试30分钟后又变成0.5v不亮机。论坛里说UP1666Q和RT8816A通用,再换8816a测试输出0V,查两个型号的PDF资料发现脚位一样,外围电路不同的。

我这种显存只有0.5V,加热1666Q能亮机并且冷却后故障重现的还会什么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波形,如有波形就看看FB反馈是否正常,反馈没有问题就换电源芯片。没有波形就查一下显存电源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条件满足换电源芯片 。

网友A:
    首先 PVCC供电脚要高于4.1V  EN脚高于1V芯片软启动开始. 之后VREF脚产生2V的基准电压, 由外部电阻分压后产生新的基准电压由REFIN脚输入IC内部, 芯片开始工作并输出PWM波形驱动开关管产生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直接送给反馈脚FB,与REFIN脚电压比较.如果输出电压高于REFIN脚电压,则调整PWM波以降低输出电压,达到反馈平衡.所以FB脚上的电压应该与REFIN脚电压一至. 同时REFIN脚电压受核心发出的VID信号控制(VID脚接收到核心发来的VID信号后由REFADJ脚输出基准调整电压,以调整REFIN脚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偏低首先查REFIN脚与输出电压是否相同,若不同检查REFIN脚与输出端滤波电容之间是否断线;

同时要注意上图中的待机控制场效应管,可先拆除这个场效应管,看是否因为待机控制电路引起REFIN脚基准输入电压不正常.

然后检查REFIN脚与FB脚电压是否一至:
   若不一至则可能是芯片工作在保护状态, 造成输出电压低, 或远端反馈地FBRTN脚线路开路造成芯片内部反馈电路工作不正常;
  若REFIN脚与FB脚电压一至,可以先断开REFADJ脚再上电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输出电压不正常则可能是R2 R3 R4 R5这些分压电阻有损坏,若正常可把REFADJ脚复原,然后断开VID引脚,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输出电压不正常则是芯片内部VID转换电路损坏,若输出电压正常则是核心发给芯片的VID不正常;

至于加热芯片后正常可能是基准分压电阻受热或是芯片受热工作在不正常状态引起输出电压升高,视受热温度不同可能输出电压也不同;这种做法不可取,很容易造成电路烧毁.

网友(点评):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PVCC供电脚要高于4.1V  EN脚高于1V芯片软启动开始. 之后VREF脚产生2V的基准电压, 由外部电阻分压 ...

分析到位  高手!

网友:
FB脚的最阻是应该先查

网友:
很有可能电阻受热正常 过一段时间 又变了

网友:
估计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PVCC供电脚要高于4.1V  EN脚高于1V芯片软启动开始. 之后VREF脚产生2V的基准电压, 由外部电阻分压 ...

谢谢师傅分析工作原理,按您说的,测试了VREFIN和输出电压一样,不正常的时候都是0.5V,正常的时候都是1.35v。芯片已换,可排除。电阻受热阻值变化按理说冷态是故障状态应该可以测量,我再测一遍试试(之前没有图纸具体阻值只测试有无阻值和冷热状态阻值)

网友(2021-12-06):
楼主修好 没  我这个2060 显存也是 0.5V

网友:
我也是加焊一下 UP1666Q 也能出1.35V  之前0.5V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芯片有啥特殊

网友B:
我刚刚加热了 芯片  试试可以亮机  1.35V 正常  现在 用风扇吹冷  又出现 0.5V 的那种 不亮机  ,请问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加热了 芯片  试试可以亮机  1.35V 正常  现在 用风扇吹冷  又出现 0.5V 的那种 不亮机  ,请问楼主 ...

没修好,退了

网友:
可能是9脚0C 分压不对  加焊电阻  昨晚加焊 今天 开机正常没事了  不知道会返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