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E72-6QD不显示。

楼主(2021-06-25):
V星GE72-6QD主板板号MS-16J51 REV 1.0开机电流定在1.2左右 查各路供电都正常 SYS_PWROK也是3.3V都正常 内存也复位DRAM_RST#也有3.3  后来手摸桥有点发烫 测量桥的待机VCCPRIM_1P0也就是下图的+1.0VSUS对地阻值只有28 请问这个待机供电阻值正常是多少?是不是可以断定桥内部微短了?

网友A:
可以的。 20多正常。 我的一个也是20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20多正常。 我的一个也是20多没问题

是么?如果是3V待机这个对地值 我早就拆桥了 这个待机对地值28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20多正常。 我的一个也是20多没问题

谢谢 那我先排除桥问题了 再查查别的问题去。

网友B:
20多是正常的,可以换个思路,不要钻到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多是正常的,可以换个思路,不要钻到这里。

嗯嗯 谢谢回复 这对地值确实正常差点误拆桥了 还是BIOS问题 论坛下的刷了都不行 今天淘宝买了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 谢谢回复 这对地值确实正常差点误拆桥了 还是BIOS问题 论坛下的刷了都不行 今天淘宝买了刷上去就好 ...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 了

网友:
上传亮机BIOS。

MS-16J51 REV1.0.rar

网友D:
大哥啊,官网就能下载bios,买个鬼哦

网友E:
1v待机有,就行了,管它对地阻值呢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1v待机有,就行了,管它对地阻值呢

看上去不跑码而且桥有点发烫再一个测试复位都有了所以就有点怀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啊,官网就能下载bios,买个鬼哦

好的 谢谢提醒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