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555L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1-06-25):
     ASUS v555L开机无反应  不插硬盘小板可以开机 插上硬盘小板就短路了 本人小白如何判断是大板的关系还是小板的关系呢

网友:
插上小板短路那就是小板问题了,测小板上各电感 电容对地阻值,找到短路的部分烧机

网友:
好好查下是哪路供电短路了

网友:
这个华硕的什么x555,,v555,还有什么gl55,全是毛病,

网友:
小板的版号和主板版号必须一样 你是不是换过小板还主板?

网友:
小板短路了

网友:
小白就换小板

网友:
我建议 你还是看看 大小板 那个插座吧

网友:
先换一个吧 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坐子问题

网友:
这个小板上不是还有一个白色排线吗,可以去掉这个排线试试,能判断是声卡板还是后面的USB板短路,小白就别折腾了,这个机子哪个座子10个有9个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量小板有短路不   我觉得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2021-08-05):
看小板子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