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rea 51m R1 DGFF接口RTX20XX显卡维修经验

楼主(2021-06-25):
      板号是LSG88BPR20-Serenity HDI DGFF,可以搭载RTX2060~2080,适用于Area 51m R1,使用的是DELL的DGFF显卡接口,根据使用核心的不同,VBIOS从80W~200W不等。这个系列的显卡故障率很高,除了早期的VBIOS功耗控制太激进出现批量烧显卡核心供电MOS和PCB的恶性故障,后期还大量出现花屏卡。我搞了几十张这种卡的维修,除了明显的掉件,烧MOS,烧电源芯片等故障,就是大量的花屏故障。
     卡的外观图如下

以下是关于这个卡的一些维修经验总结
      1、烧MOS功率IC甚至烧PCB的,一般是早期版本的RTX2080卡。表现为上电开机大短路,这种情况只要观察板子后面的6个NCP30315D有没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把烧掉的IC换掉即可。这种大短路核心很少坏的,除非板子烧的一塌糊涂,修复率9成以上

2、还有一种常见故障是烧这个位置的1V供电的电源管理,一般是由于IC输入电源端的滤波电容失效,破裂,短路引起电源管理和PCB烧毁。这个位置拆掉电源管理或者功率电感后量核心端阻值还有10欧姆左右,核心就没有烧,可以尝试修复。

      3、对于洋垃圾拆机的卡,还有大量的掉件和磕碰情况,这种情况准备多一些料板和配件,该补的补,该飞线的飞,大部分卡还是有希望重获新生的。这种情况的卡可能存在一些MLCC电容因为磕碰,挤压尝试内部碎裂,第一次上电会冒烟大短路之类,看运气了,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排除掉即可

      4、最后讲下花屏情况的处理。这个比较头疼,除了明显的显存磕碰,破损的可以通过更换显存或处理断路线路搞好外,外观良好的花屏卡我是一张都没修好过。一般mats一扫就是A1,B0,C1这几个地方存在显存读写错误,然后拆了显存测信号点,大部分情况是OK的,就是没有测到明显的开路,短路现象。把显存重新植回去或者换一颗,它会好蛮久的,但是不稳定,可能一个快递过去客户手里又复发了。接连搞了几次这种乌龙单,钱没赚到赔进去一堆时间,我就专门找了一张典型卡来找根源。根源居然都是板层过孔故障,如下图所示,这个卡mats提示是C1故障,C1通道32bit数据总线数据全错,应该就是一根很关键的全局信号开路之类引起的。

找了很久,终于定位到是GDDR6显存的J10信号接触不良,时好时坏,大部分时候呈现开路,轻轻压下显存部位就有值。打开图纸点位图,懵逼了,这个是表层不带走线的信号线,过孔是盲埋孔,从底层穿到第三层信号线,显存和GPU两端都是。这个信号是CK_T,显存时钟差分信号的其中一根,它不通的话整颗显存都无法正常工作的。

点亮的绿色信号线是走PCB内部第三层,通过盲埋孔到底层

       红色的底层走线,绿色点是个盲埋孔结构的信号端子。
       经过我对手里8张花屏卡的统计分析,这种卡基本都是板层过孔问题,核心虚焊一个都木有。没有维修手机的高端显微镜和巧夺天工的维修手艺,这种过孔不通的故障我一般都放弃治疗了。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大家看到这种显卡花屏的,要做好心理准备,比较难搞啊,C1那个位置那个点是高发区,核心啥的就别轻易去加焊和重置了。

网友A(2021-08-11):
大佬 请教一下,这块卡有可能画个转接板在台式机上用么?现在显卡太贵了,NGFF走的都是PCIE总线么?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 请教一下,这块卡有可能画个转接板在台式机上用么?现在显卡太贵了,NGFF走的都是PCIE总线么?求教

有人干过这个事情了,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NGFF走的是PCIE总线,只是把接口变小变薄了,里面还有dell的主板上来的一些控制信号,包括摄像头,数字麦克风等。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贴,小白看得是云山雾罩,迷迷瞪瞪。

网友:
居然能少成功这样。。。。。。。。。。。。。。。。。。

网友:
老哥你好,我想要关于gdff的显卡,我想做一个pcie的转接板。
能私下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干过这个事情了,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NGFF走的是PCIE总线,只是把接口变小变薄了,里面还有dell的主 ...

有吗,我想接着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我正在整理pcie的接口
但是我需要关于dgff的接口定义

网友C:
老哥你好,可以私聊一下吗,我需要dgff的接口定义,用来做一个pcie的转接器。

R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请教一下,这块卡有可能画个转接板在台式机上用么?现在显卡太贵了,NGFF走的都是PCIE总线么?求教

我也想做,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
很认真的看完了维修总结,真是修卡专家,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好,可以私聊一下吗,我需要dgff的接口定义,用来做一个pcie的转接器。

转接之后也不能驱动,原因是移动端显卡有vbios/bios/驱动三方校验,校验目的就是防止你乱转接。n卡10系之前可以转接,因为10系之前的vbios可以pojie,魔改后可驱动。而20系开始更改了vb校验方式,目前无法pojie。

网友:
我们都修不到这种机子~~~

网友:
修这么多有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转接之后也不能驱动,原因是移动端显卡有vbios/bios/驱动三方校验,校验目的就是防止你乱转接。n卡10系之 ...

这样的吗,那很难搞了喔..
我板子都开始画了,就是没机会试着点亮一下

我加逻辑分析仪去测一下主板和显卡之间的通讯可以吗

RG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吗,那很难搞了喔..
我板子都开始画了,就是没机会试着点亮一下

这个是软件层面的校验,pojievbios或者驱动即可解决,但目前均无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软件层面的校验,pojievbios或者驱动即可解决,但目前均无法实现

哦哦哦,我没搞定

网友:
这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1-28):
这是真专家

网友(2022-01-02):
求mats 使用命令的

网友:
秀这样的显卡真挣钱

网友(2022-07-01):
这研究的很深啊

网友:
引线只过板层没引线的确难度大好多,能不能讲焊盘刮掉找到刮焊盘底部的引线再飞线呢,感觉修手机的也有这种活,至于行不行看实际情况

网友(2024-06-18):
您好版主,您的点位图是那哪里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