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曲屏维修,这是屏坏了么,主板换了屏板也换了。

楼主(2021-06-25):
中间那条会左右动。中间那应该是无信号输入,但不能显示岀来,被拉长了。主板换过,程序也写过,屏板也换了。我感觉屏应该是没坏的。

网友:
玻璃芯片挂了吧

网友:
那就是连接屏幕的塑料排线坏了,换吧

网友:
屏数据不对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换屏板前是模糊一片的,换了屏板才像现在这样,所以我又订了新的屏驱动芯片,我怀疑我换的屏板有问题,那板拆机的。

网友:
没换屏板前是这样的。

网友:
那就在换个逻辑板

网友A:
铁定是屏坏   不过好像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定是屏坏   不过好像修的了

是屏坏了,但我这修不了,我也就这技术了。。放弃了。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问题吧,某组信号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