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0v点位图

楼主(2021-06-26):
测得这两个元件对地短路,没有点位图,不好维修!求大神发个点位图

网友A:
南桥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挂了        。

旁边sr2c4也不发烫啊

网友:
谢谢大老,正需要

网友B:
楼主的短路元件是PCE8302,为PWM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短路元件是PCE8302,为PWM电源的滤波电容。

没图纸,没找到,这个短路了!

网友:
桥挂了    换桥吧

网友C:
你要看看是不是值低   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看是不是值低   低是正常的

阻值为0;小得很!

网友:
这个修好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问题再报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