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这屏是怎么了⊙_⊙ 边上有透光!

楼主(2021-06-26):
不知道是不是偏光膜老化还是屏怎么了⊙_⊙ 显示器应该好的放久了就这样了!边上泛白!另外还有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A:
感觉是屏幕坏了吧,显示画面正常吗  漏光也没讲过这么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屏幕坏了吧,显示画面正常吗  漏光也没讲过这么亮的

图像显示正常,只是边上泛白,我肯定是屏问题,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偏光膜,换了能不能好,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
偏光膜有问题,。。。、

网友B:
背光坏了。换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坏了。换背光

背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