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09F编程器接触不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26):
RT809F编程器对于维修人员来说经常会用到,使用久了难免出现接触不良而不能正确烧写芯片调换锁紧座也许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时间长了焊接在线路板上的座孔会变大,不能完全接触锁紧座的针脚。

拆开编程器

对底座插孔的侧面进行加工,加工方法随便,使其露出铜箔孔的端口(如下图示),准备接焊。

将锁紧座准确的插在底座上,对上下座子的接触点进行良好的焊接

最好不要使用原来的锁紧座,焊个新的上去,然后安装好。

座子内部焊接牢固,外部可以用胶把锁紧座与外壳固定,这样使用中不会伤及编程器线路板。

网友:
如果想二次出售就不要改

网友A:
一直使用中 没出现过楼主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中 没出现过楼主这个问题啊

那最好了,我旨在给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借鉴。

网友:
没早看到  已经买了新的了

网友B:
楼主的这个使用太频繁了这个809f 没少给你做贡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使用太频繁了这个809f 没少给你做贡献啊

就是不使用,锁紧座长期在上边插着,底座弹片也长期受力,弹性也就慢慢变弱,只是时间问题,信不信由你!

网友C:
编程器座子没出过问题,插上面的转接座反而会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怎么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座子没出过问题,插上面的转接座反而会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怎么搞定?

贴片芯片需要合适的转接座,且放置(或焊接)芯片应仔细认真,确定芯片与转接座接触良好无误再放到编程器锁紧座上,至于直插芯片,因为你的编程器座子没有问题,所以直接上编程器就好了。

网友:
买一个座很便宜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D:
我是经常用手摁住芯片再刷

网友:
好方法,可以推广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E:
其实原装的3m座子还是不错的  触点含金量高,你换分这种座子,估计还不如以前的

网友:
改一下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原装的3m座子还是不错的  触点含金量高,你换分这种座子,估计还不如以前的

我原来的锁紧座的臂杆比较松弛,锁芯片不是很紧,不如新的弹性好,所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经常用手摁住芯片再刷

按住的是芯片,除了芯片受到了外力,同时编程器的板子也受到向下的压力,久而久之不排除线路板断裂损坏的可能。多加小心才是。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脚座都可以买的,不好用了我就换一套

网友:
真没遇到过。809H比较好用,这个感觉用起来不方便,好像经常识别不了芯片没有809H敏感度强

网友:
我买的809F 用了估计有10多次 就出现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拆开重新固定一下目前正常使用,不过这个设计应该是有问题,不应该用连接座,硬链接更好一点

网友:
我这个用了几年了。经常也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是拆开 重新加焊了才好。再战几年没问题

网友:
天哪,还真有大师发出教程,我前几天不小心拆开,散了一地,最后拼装了一个多小时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