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41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1-06-26):
故障机型:戴尔N41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维修过程:接机接电发现有待机电流不触发,拆机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电测试 3V5V电感均没有电压,打开图纸查看待机芯片为RT8206B就在3V5V电感背后,测量芯片供电19.5V 线性开启5.5V正常 7脚无线性输出,打值线性无短路 换个芯片再说翻了翻料板拆了个ISL6237此芯片可代用 换完之后嘿嘿线性输出有了以为捡钱了,结果打脸了哈哈,3 5V电感还是没有输出 万用表测没有 好吧上神器,示波器测量发现35V均有瞬间输出,看5V波形有点不正常

请教了船长表示再换芯片好吧买芯片!!!芯片到货换上3 5V正常输出了,装屏测试亮机,准备装机收钱,装完机结果又凉凉了。无奈又拆机测量又没3 5V 再次测量3 5的自举电容电阻没问题 上下管也完好,再次更换芯片,这次稳了测试一晚上正常了,附上亮机图一张

网友A:
修过好几个 换完芯片用两天就不行了,后面把3、5V的上下管子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几个 换完芯片用两天就不行了,后面把3、5V的上下管子换了就解决了

先测试测试还有问题智能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B:
肖兄不光手机修的溜,电脑修的也不赖,基础扎实,到底是我们远程班出身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些年头了 敢问老板最后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兄不光手机修的溜,电脑修的也不赖,基础扎实,到底是我们远程班出身的,

二师兄别介啊我一个菜鸟全靠师兄弟们帮忙

网友:
修好不稳定,着实让人头疼

网友:
积累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
看着像5V过压了呀

网友:
最好连L也换了

网友:
过两天还会返修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呵呵

网友:
修得挺好的,呵呵,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