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I7 D1开机不显电流来回跳 DA0TWKMB8C0

楼主(2021-06-26):
    开机不显示  电流0.9-1.7跳 独显供电也一起跳 刷U9 BIOS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可以分享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A(2023-01-14):
楼主可以把程序分享出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程序分享出来吗  谢谢

版号DA0TWKMB8C0 REV.C U9备份

网友(2024-05-31):
我手上有一台,第一次刷完U9正常开机,后来又出现同类故障,再次刷bios,现在开机没反应……目前原因不明,别的地方我都没动过,烧录bios时,烧录并校验成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