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荣耀10进水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21-06-26):
各位老师 荣耀10进水引起的不开机 现在上电开机电流定在110ma左右,求解答

网友A:
应该是找不到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找不到硬盘吧

没识别到硬盘吗?

网友:
没有找到硬盘,

网友B:
进水一般短路了吧,可调电源烧一下看哪里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水一般短路了吧,可调电源烧一下看哪里短路

可调电源也可以烧吗?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也可以烧吗?怎么操作?

可以的,我经常烧,要用烧机线接表笔,再熏上松香,哪里发热松香就化了

网友:
进水的着重查供电 几大件都是封胶的 进不去   信号线这些不可能烧

网友:
大电源下面估计腐蚀了

网友:
先用酒精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也可以烧吗?怎么操作?

我的电源电流大会自动保护。烧不了。

网友:
进水机 仔细观察进水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