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内存槽插满诊断卡10,单个插槽测是好的

楼主(2021-06-26):
华擎fm2a85x主板,A6 6400K CPU,4个内存槽插满诊断卡10,单个插槽测是好的,任意插3条也是好的,插4条就卡10,是不是CPU内存控制器坏了?怎么破?
cpu

网友:
我也用同一故障的主板一块

网友:
4条内存多大的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插3条2g,认6g,插3条8g,认24g,插4条就卡10。主板支持64g,应该不是支持问题。怀疑CPU内存控制器问题,现在只有这一个CPU,没法试。

网友:
2条8g也够用,我就是想搞清楚原因

网友:
回头我刷个bios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如更新BIOS 不能修复 大概率是CPU 问题

网友:
刷了官网最新的1.80 bios,故障一样,看来只能等有CPU再试试了。

网友:
坐等楼主后续结果啊,另外内存条不兼容也是有可能的,双面内存条的兼容性要好一点。有条件的话找拆机的内存条试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