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作无谓的操作

楼主(2021-06-26):
    同行说客户自己拆机清灰,然后就不开机了,我只测了一下系统3V 5V,然后就不再然后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所以就觉得没必要了0.0

网友:
清个灰能把U搞坏,

网友:
u挂壁了

网友:
CPU也烧了  估计是没拔电池

网友:
现在的本可是真脆

网友:
遇到过几次这样情况了

网友:
如果客户出得了价的话,还是可以修一修的
你们说呢

网友:
遇到太多了,现在的3V短路大多数挂U

网友:
待机电压击穿短路,基本是一死一大片的,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自己搞坏的告诉他坏了他也不会信

网友:
清灰一定要记得拔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