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mrc-w50 DAH95AMB8C0

楼主(2021-06-26):
求助丝印 nbhj型号 显存 k4g80325fb-hc28 大小
华为 mrc-w50 版号 DAH95AMB8C0
不开机 b+对地 测量 丝印 nbhj 对地显存 也过热
不开机
华为

网友:
啥都不懂,就只是单纯的赚个分

网友:
你的图片拍的太模糊了。这个芯片主要看第二行的数字。如果是673,那芯片就是NB673,如果是675,那就是NB675

网友:
这个芯片主要看第二行的数字。如果是673
第三行的数字。如果是259

网友:
没有办法啊

网友:
即是显卡一路短路,就把显卡供电断开测量(电感),再用低电压烧。

网友:
发热的那路断开

网友:
我都没看懂

网友:
华为的板看起来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