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贴纸盖住原型号的

楼主(2021-06-26):
p8h61-m lx3 r2.0  被贴牌 p8h61-m lx3 plus r2.0 。多加了个Plus。
那么,这两款bios应该也通用。

网友:
以前在V星的主板上也发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用同样的电路板,刷不同的BIOS,再配装部分不同模块而成。

网友:
刷过  可以亮

网友:
为啥要贴纸啊

网友:
出厂写程序时 应该以贴纸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