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50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21-06-26):
b350系列主板CPU是参与了触发吧,上假负载是不是不能触发,必须上真U。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要看io,看设计主板的设置,有的主板不上真cpu能触发,有的不能,我指的是am4系列。

网友:
很少修 AMD   应该是要上真U    你用真U 上去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2021-08-23):
看AMD针脚定义图,SLP_S3、S5都在CPU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