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26):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P40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后无wifi、蓝牙打不开、充电异常。

机器检测:

  无修,充电提示液体或者非标准线缆xxxxxx,摄像头打不开,wifi蓝牙打不开。拆机发现显示座背面进水,小板进水。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1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2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3

  小板元件重焊好后修主板吧。拆开屏蔽盖,有一处明显进水发霉但腐蚀不严重。并且边上有个2T6K5-K5UKO时钟,主电源右上角还有2个时钟分别写的27.120-952M和T384-Mp8G.其中T384-Mp8G可以看到线路去了电源里面。其他两个不知道,因为还没见过990图纸,也不知道wifi时钟频率是多少以及哪个是wifi时钟,980上的wifi时钟是38.4MHz,990就不知道了,应该也差不多。华为总是把wifi时钟放的很远,不知道为什么。先洗洗再说,洗完后开机变小电流不开机了,充电还一点反应都没有,特别难过,翻车了?先上几个腐蚀图。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4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5

  拆机很小心,应该没有动到哪里,进水也仅限显示座及小板这下半截。为啥就变小电流了,显微镜下观察了很久都没发现问题,放几天再看吧(没思路的时候我就喜欢放几天再干,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千万别东搞搞西搞搞,很容易废掉的)。

  几天后回来,还是37-50-定一下回到37ma--过几秒掉电,看来很稳定嘛。放显微镜下看看,发现小摄像头边上有个小电阻自己翘撬起来了,要掉不掉的,看了下也不是通摄像头座子的,八九不离十是它了,小心的补焊好。试机,电流37-50-100多--一路慢慢跳上去了。看来是它了,可能是同行拆机搞虚了或者是之前摔过虚了。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6

  装机测试,所有故障排除,装机,满心欢喜等着用机器了,emm屏不灵了。挑掉主板显示座边上的胶没发现虚焊爆锡的。,打值也没发现异常,触摸的3.0V也有,1.8v量到好几个。转战屏幕,是不是屏幕里面有水没干,加热台上烤10分钟,趁热开机触摸ok,冷了就不行了,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拆开屏幕果然有发霉,小心清洗干净放加热台上烘干,待完全冷却后测试触摸正常。为了防止暗病,放了2天再测试依然正常,到此,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修复。

华为P40手机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7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8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9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10

  花了点时间用万用表打了一下所有接口的对地值。下面附上一张需要注意的地方。

华为P40手机进水后无wifi等多故障维修  图11

相关阅读:
华为P40 Pro拍照绿幕,闪光灯打不开,是什么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1459-1-1.html

华为P40显示座,这边第6角是空角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027-1-1.html

5G手机华为P40拆解内部大揭秘:结构设计更偏向MATE30 PRO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547-1-1.html

华为P40Pro 不开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16-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差点翻车赔个屏? 老师还是老师!

网友:
教学贴啊,真详细

网友:
进水一般短路,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求助,进水后屏幕花了,不影响使用,怎么处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助,进水后屏幕花了,不影响使用,怎么处理啊

换背光或者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背光或者换屏

哦哦,谢谢,刚把屏换了

网友:
高手啊 果然一针见血

网友:
胆大心细,非常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