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5000进水主板维修 降频处理 保护隔离故障与不充电处理

楼主(2021-06-26):
              联想潮5000进水主板多隐性故障维修
    一块进水潮5000主板,原始描述为不通电,屏线接口烧坏。
到货后检查,各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是大概正常,上电,直接就触发了,看电流应该是能够正常开机了,捡漏了??
因屏线座子只是背光供电的两个针腐蚀了,手上又没有好的座子,刚好有个NM-B601的料板,上面的屏线座子看着是同一型号,可惜座子是坏的,不能直接使用。上风枪,正反两面加热,把B244上的座子从主板上分离出来,小心把两个损坏的针从座子上退出来。然后,直接拿风枪加热B601的屏线座,从主板座子上用镊子取两个排针过来,然后塞入B244拆下的座子中,完美替换。再把座子整体焊回主板上。这一方法,可以解决手上没有配件的应急维修。
装配上散热器和其他线缆,插电,确实是可以开机的,装系统,机器很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个H_PROCHOT#,信号,一量确实为0V,之前有修过同样的问题的板子,找了好久没查到哪里引起的,j最后直接在CPU背面一电阻处切线就OK了。简单排查一下,也同样切了,进系统后CPU不再降频了
    手上有个电池,装上去后不充电,应该是过放了,撕开电池包装膜(大家拆的时候拆反面的膜就行,电池极点在反面就能测到,正面反而测不到),一测电芯电压,两个都只有1.2V了,直接稳压电源调3V,强制充电,等电压上来了再调高点点,两个电芯都分别充到3.2V以上,电池充电管理板就能自动解锁了,我这次直接充到了3.6V。再次装上电池,结果大电流,4A多,奇怪了。什么情况,一测电池隔离保护管的驱动脚是15V,插着DC,插着电池,主板竟然还认为是电池供电。
    充电芯片用的大家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BQ24780S,测AC输入,ACDETACin,还有自身发出的6V,都正常,结合之前修过的情况,一测第一个保护隔离管,6414A,果然是短路了,换掉,插电,不过保护隔离了,神奇,ACDRV没有电压,又把AC输入、ACDETACin、还有自身发出的6V,都查了一遍,都正常,怎么就不出驱动电压呢。插电源瞬间,是有一点点电流的,但马上就掉了,测公共点,也没有短路呀。用示波器测驱动信号,也是能够瞬间发出来的,看情况是保护了。NM-B244好像没有PDF图,参考b601PDF图,在第二个隔离管后有个跳接点,把跳接点断开后,隔离管的驱动电压出来了,接上,又消失了,看着电流检测电阻有点发黑有点裂,量着又是正常的,直接从另一板上拆了一个同值的过来。装上还是不行。这奇怪了。
           测电池检测电阻与BQ24780S芯片的检测脚线路情况,芯片1脚与检流电阻后端不通, 找到故障点了,应该是芯片没有检测到正常的电流信号,认为过流,启动保护,关闭了保护隔离管的驱动电压。这下子就好修了。一般飞条线就行了,刚好这个B244点位图.TVW格式的,用配套的软件是可以看到各层走线的。本着多交流的想法,我就跟着点位图把线路查了一遍,搞清楚为什么会断线。经排查,发现在主板下方,有个过孔因进水腐蚀,导致过孔断了 导通方法:用根比较细头的针,在主板的正反两面都捅一捅,把里面的阻焊漆给推出来,然后用一漆包线穿过去,再把两边的线路接通就可以了。因H_PROCHOT#,信号也与充电管理芯片相连,之前的CPU降频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故障原因导致的,
修复完这个断线后,再测之前切开的H_PROCHOT#,信号前端,已经不再是0V了,于是把切点的线再接回。测机器全部功能正常了。

  总结:一、BQ24780S充电芯片只要得到主供电,ACDET信号正常,芯片就会输出一个6V线性电压,然后4脚输出保护隔离驱动电压,如后续电流检测(1脚,2脚)有故障,就会迅速关闭保护隔离驱动电压。
  二、进水的故障机,主要的故障点还是关注高压(公共点电压)线路所到之处,毕竟,有水有铜的地方,就会发生电解反应。电压越高,电解反应越快越大。
  三、此款机器如果在EC周边进水,EC下方基本上都有比较严重的锈蚀。需拆下来清洗后重新焊接
还有一块同样进水的板,能开机,进BIOSChecking  MEDIA,然后死机,在BIOS下能认到U盘和硬盘,但不能正常引导。实在是没有时间,待有时间了继续研究。

 会员485881100鑫豆2026-1-8 21:32
 会员600304100鑫豆2026-1-1 13:24
 会员1135681100鑫豆2025-10-15 20:56
 会员6796100鑫豆2025-9-1 07:27
 会员1131220100鑫豆2025-8-8 16:02

网友:
抢个头座,这个经验十足谢谢分享

网友:
能搞降频,锁频的都是大佬

网友:
进水腐蚀的要观察细致,总会有惊喜

网友:
进水的让人头疼,里面还有蟑螂的更是脑壳疼

网友:
积累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
厉害,你们是怎么学的,怎么学的这么好

网友:
前来观赏大佬修机

网友:
确实是高手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