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A主板 短路

楼主(2021-06-26):
接到一台联想K4450A的笔记本,按开机键无反应,插上电源,待机0.040A,按开机键无反应。这个电流,老维修师傅都知道一定是有短路的,拆开机器,测量保护隔离后的第一个场管也就是公共点,电阻400多,正常呀,看来是某个后级电路有短路,准备烧机,首先习惯是用放大镜只管检查一遍,一看挺明显的。
C809处,明显腐蚀,测量已经短路,直接更换掉。再次插上电源待机已经0.001A,按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扬,已经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高手,看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利害 是我的话 又只能时序跑一遍

网友:
没有用到显微镜放大镜就解决了楼主厉害

网友:
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正常待机几毫安,有短路几十毫安

网友:
恭喜发财,运气好

网友:
看图找c809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