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SK不开机

楼主(2021-06-26):
联想710S-13ISK开机指示灯亮,黑屏,拆机,直观检查正常,无变黑烧糊,无腐蚀,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插上电源待机0.001A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能上到0.400A左右。但屏幕始终不亮!先BIOS放点,在开机机器能上电---掉电2次。但屏还是不亮,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刷个BIOS吧,找了一个BIOS刷机,在开机电流上电---掉电3次,电流上到0.670A,屏幕已经点亮 710S-13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