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3 维修困惑,求助

楼主(2021-06-26):
这台小米note3是家人的, 刚刚到手的时候,开机要么一直卡在白米的界面,电流大概是120毫安,要么就是一直fastboot界面,电流500毫安左右。各种刷机,各种版本的软件刷,一直报错。然后对CPU和和硬盘加焊,故障依旧,拆下硬盘,再次接稳压电源,开机电流稳定在90毫安左右, 植锡,重新焊上。开机电流还是90毫安左右。量硬盘周边的电容,其他的都正常,有3个无电压。请大神解释一下,是不是硬盘挂了?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看得我晕

网友:
昂? 为什么晕啊?

网友A:
看一下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从第三张图看是VCC1/2/3 这3个脚位输出,但是没有电压。VCC1/2/3分别是负者什么请问?

网友B:
确实是硬盘问题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硬盘问题   通病了

是的, 还不好换。。。据说加密了。

网友C:
你图片里不是电源吗? U801-6   你换个看下呗  2.95V没有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里不是电源吗? U801-6   你换个看下呗  2.95V没有 电压

U801是运存+闪存一体  不是电源IC

网友:
从图纸看三个电容的电压信号是往外输出的,没有就证明硬盘工作不正常,建议更换测试

网友(2021-07-31):
主板也不贵,钱收够了给他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