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手戴尔E7240大短路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6-26):
          昨天接到一台戴尔E7240笔记本,故障为上电大短路,5A打表保护。拆开笔记本取下主板,重点仔细观察主板19供电电路。显示测量到PL700电感对地短路,查找主板发现PJP700没有安装,

继续沿着线路查找,发现有4个滤波电容并联,其中有一个电容掉了,用放大镜观察还有一个出现裂纹,估计就是故障点所在了。

  用电烙铁挑调,再次用万用表测量PL700处电感,发现阻值恢复到500左右(我的万用表垃圾,自身有40左右的阻值

最后上开机图

网友:
和我今天修的一个本子几乎一样,大短。公共点直接短路,对地阻值为0。上稳压表电流直接5A,目测发现一电容开裂,除掉立马不短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最乐意修的就是大短路

网友:
不要不是U坏的大短都好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目测就能看出来。就喜欢看图纸耗时间。

网友:
大短的 我都直接2V供电插电源接口烧机摸一下完事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简单直接,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
楼主成功修复公共点短路,学习了。

网友:
捡漏了,爽

网友:
电容炸了就喜欢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这钱挣得容易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短路容易,电源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修好就行,钱到手了。。。。。。。

网友:
就喜欢修这种~电容想装就给装上,不想装就扣掉~

网友:
楼主这主板图上显示,短路的是PC741,这个确实捡钱啊,这种故障太容易搞定了。

网友(2023-01-26):
这也太,属实...

网友: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24-05-10):
发财小电容~前两天遇到个微短的,不是公共点上,修了几天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