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DK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6-26):
请问  BJDK  20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用在蓝天  NH5B0 主板上  控制显卡电压的

网友:
感觉是mps的

网友:
问淘宝卖芯片的

网友A(2021-09-15):
你的好了没有,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开机150秒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好了没有,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开机150秒掉电

购买了高手的资料改了温控后OK 但独立用不了,不管了,交机客户,用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了高手的资料改了温控后OK 但独立用不了,不管了,交机客户,用集显吧。

那买的资料的哟,能不能分享一下,实在不行也只有找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购买了高手的资料改了温控后OK 但独立用不了,不管了,交机客户,用集显吧。

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的哟.qq ,电话,微信都可以的哟,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的哟.qq ,电话,微信都可以的哟,感激

QQ  105223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