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 G1键盘确认好的,但有部分按键没有反应,这些按键是无规则分布,确认链接好

楼主(2021-06-26):
         最近遇到一个怪事,一台HP 640 G1键盘确认好的(键盘对调其他好的键盘和机子都是正常使用),部分按键没有反应,这些按键是无规则分布,确认链接好了,排除接触不好问题,现在不知道哪里下手,请问这款机子的键盘控制器集成在哪里?有没有人有维修经验!

网友A:
EC电路断线或EC 本身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电路断线或EC 本身故障

谢谢回复,有时间再仔细查一下线路

网友B:
换个新键盘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键盘测试,

不是说了,更换过好的键盘,还是那几个按键无反应,确认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测试一下吧!

网友:
可能排阻之类出问题了

网友:
键盘控制器是EC

网友:
ec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