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呀

楼主(2021-06-27):
刚修好一张V星360迫击炮,插上我的亮机卡键盘灯亮,但是不显示。把显卡插第二个显卡槽可以显示。
刷了一下bios还是不行,。
不不甘心,然后把我自己的1050ti拿来插上就亮了,但是我的亮机卡在另外的主板又能点亮。

网友A:
什么CPU?有时候和CPU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CPU?有时候和CPU有关系

Cpu是4930,u应该没问题
这个月遇到的全是高难度的,无语

网友:
兼容性不行

网友:
Uefi启动问题。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还不错等着后面用

网友:
试试亮机卡是不是进系统后能亮了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4930有集成显卡吗,建议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有块只能上gt730,其它型号都不亮

网友:
别在纠结了,那是亮机卡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不支持UEFI吧?貌似不支持UEFI的显卡在UEFI模式下要进系统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