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按键灯闪

楼主(2021-06-27):
电源板到驱动板5v不够,怀疑负载不够。换电容,换ld7750芯片。按键灯恢复正常。装回去又开始闪,夹电5v到驱动板接屏,驱动板没问题。感觉还是电源板有问题,没思路了,新手一个。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自己回。换16V,10V电容好了,存档

网友A:
小故障,你让高手怎么回,看你解决了,老头顶一下。哈哈哈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故障,你让高手怎么回,看你解决了,老头顶一下。哈哈哈

哈哈,刚修显示器不怎么懂,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