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不开机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1-06-27):
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 不开机维修,通电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量 开关有3.3V 按开关有跳变,论坛搜图纸发现没有图纸,找到EC IT8987资料,测量EC14脚EC复位EC_WRST发现只有1点几V,不正常  测量26 50 92脚有3.3V供电,跑线发现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把两个零件更换后电压恢复3.3V。按开关开机跑马亮机 ,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一个  一样的故障 换了那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通病好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有图纸真好,我有个IT8587E没图纸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不是通病 着问题。

网友:
刚刚报废一台。同样的机器。

网友(2021-07-27):
还没遇到这种,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2023-03-07):
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修到一台近这个部位受潮有点印迹,不是特别明显,清洗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