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板号NM-B701单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接适配器开机不显

楼主(2021-06-27):
联想拯救者Y7000板号NM-B701单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接适配器开机不显,拆机拔掉电池接上适配器,开机发现开机电流只有0.3A 看电流是CPU供电没出来,测量CPU供电芯片条件,开启,供电 都正常但测量芯片47脚VIN_SEN有3点几V 打开分压计算发现分压后是1.24V移开两个电阻分别测量组织发现PR2908的2M电阻变质,更换电阻后通电测量电压1.26V恢复正常装机开机后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上图

网友:
电压法修板的又一个例证

网友:
这电阻通病遇到过了   通常都会有腐蚀

网友:
这电阻通病遇到过了

网友A:
这个电阻通病。好多机器的好像都有?识别器开机不显示,不跑马怎么不显示?0.30A左右吧基本这个电阻损坏怎么拉上用电池可以开显示,不懂文字表达

网友:
电阻通病,学习了

网友:
通病,已经有坛友发过,但为什么电池能行呢?

网友:
借楼蹭个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通病。好多机器的好像都有?识别器开机不显示,不跑马怎么不显示?0.30A左右吧基本这个电阻损坏怎 ...

这个是MPS2979A的一个ADC采样端,用来采集主电源电压的,根据采样到的值会执行OVP过压保护或者UVP欠压保护,还提供内部计算功率功能,一般是采样1/16的分压网络,用19V是1.2V左右,用电池看各家电池情况了。为什么变质以后插电源不行呢?是因为分压到的值太高或者不稳定了,触发OVP过压保护等情况。那电池模式为啥可以呢?当然是因为检测到的值还算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可以  有理有据  分析到位  已加分

网友:
这要不是通病 我就是修死人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PS2979A的一个ADC采样端,用来采集主电源电压的,根据采样到的值会执行OVP过压保护或者UVP欠压保 ...

分析到位技术不错。值得学习。暂时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碰到过二台,一台在保,另一台搞张发票后也在保,送维修站搞定

网友:
看样子修成本还低点

网友:
先收藏 下次遇到好秒杀

网友(2021-08-04):
感谢分享,我的机器电流上到0.33就掉下来,按开关后还是这个电流那的问题呢

网友(2021-11-20):
z主供电分压cpu电源得到一个电压

网友:
在你的指导下,我也搞定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2M的电阻还真不好找,找了一通,用两个1兆的串联起来的

网友C(2021-12-23):
我的y7000,开机后没有独显,会不会也是哪个电阻坏掉了
huanglong914
你说的故障和这个就不搭边。。。
详情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C:
我的y7000,开机后没有独显,会不会也是哪个电阻坏掉了
你说的故障和这个就不搭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