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0重摔,无线打不开,掉点重新

楼主(2021-06-27):
p40重摔,无线打不开,掉点重新装一下搞定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发他们那种技术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发他们那种技术贴

老表,教我一下,苹果7音频ic风枪温度,风速多少去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表,教我一下,苹果7音频ic风枪温度,风速多少去吹

这个没有固定的,一个师傅一个温度,高温点吹,低温小口可以持续吹,一般问题都不大,我一般370 40,有时候想快一点420 60,只要不一直吹,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