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0,两电感对地为0。

楼主(2021-06-27):
待机电流为0,有公共点电压,各电感无电压,其中两个电感对地阻值为0, 接电感烧机,电流和电压如图,升高电压到2v,电流电压没变化。没摸出哪里有发烫,桥的温度也不大,是什么原因呢?另外烧机,正负极有要求吗?我调换了正负极,电压电流也没多大变化。

网友:
热成像打一下

网友:
看一下小电容

网友:
2a了还摸不出热吗  熏松香

网友:
正负极接反,会不会烧一大片……这是把问题扩大了啊

网友:
有点位图的看看是什么供电短路了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几v的输出。

网友:
估计有什么东西烧了

网友:
把为零的电感翘一只脚起来,打下阻值看哪一端为0就修哪一端,CPU跟显卡越高端越接近零

网友:
你这已经是CC模式,正负调换是什么意思,还容易烧坏一大片

网友:
一个1.0一个1.8,抬走下一位吧

网友:
断开pjp302 502再测

网友:
不是电感的問题,多见电容短路。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现在如何

网友:
烧机大法,哪个热就考虑哪个

网友B:
“电流和电压如图,升高电压到2v,电流电压没变化”    你会看表吗?把赚钱的机会留给别人把,你要么对个缝 要么就去干点别的赚点钱 别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和电压如图,升高电压到2v,电流电压没变化”    你会看表吗?把赚钱的机会留给别人把,你要么对个缝 要么就去干点别的赚点钱 别浪费时间

我们仓库自己的机器,机器多的事,爱着着怎么着,关你啥事了,弄不好就当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现在如何

可调电源限流了,调了以后正常大短,桥发热,是桥坏了,扔料板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仓库自己的机器,机器多的事,爱着着怎么着,关你啥事了,弄不好就当费板。

你是找喷吗? 你是维修的吗? 表都J 8不会看 还烧鸡  烧你自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找喷吗? 你是维修的吗? 表都J 8不会看 还烧鸡  烧你自己吧!

新手不能发文章吗?你才没事瞎几把喷。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D:
发现一枚比我还小白的小白,你是售后派来的救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一枚比我还小白的小白,你是售后派来的救兵吗?

恩,是小白,今年才开始。用的别人的电源,没发现它的电流设置成限流2A了。

网友:
你确定u没有发烫吗,不用烧都能判断CPU坏,两个电感都通CPU的

网友:
扔了吧  来回烧还能好吗

网友:
正负极接反,咱能不闹吧?

网友:
正负不能反接烧鸡的

网友:
不懂,还在学习中,

网友:
又报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