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T2电流的苹果电脑可尝试保资料刷机。

楼主(2021-06-27):
所有T2电流的苹果电脑可尝试保资料刷机,所有带T2的苹果电脑均可尝试。
前提是硬盘和T2下层没有损坏,而是外围电路导致T2保护进入DFU或者Recovery模式的电脑,均可在修复修复外围电路后尝试。
实例:

前几天的一台A1990硬盘部位进水,硬盘电源短路,烧坏脚底,在处理好焊盘和更换芯片后,单板开机电流定0.04A左右,硬盘供电出。
故判断主板进入T2保护模式。

此时连接电脑刷机,这里刷机一定要点操作-高级-修复设备。
千万不要点恢复。

等待恢复完成后可直接进入系统。

这里说下,不是所有机子都能成功,目前还没有大量实验数据,以前都是主页点恢复,直接系统没了要装系统。
最近尝试点修复设备发现刷完可直接进入系统。
目前已尝试成功3台。但是实测更换T2下层和硬盘是不行的。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T2下层跟码片绑定了,换了修复肯定是不行的,不知道在不要数据的情况下换T2下层能不能恢复成功?

网友:
牛逼,技术真好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回头可以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T2 搞的以后换东西都不好换了

网友:
这在一年前都已经用过的招数了。但即使T2自身没有问题,也不是百分能成功的。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修道一台需要刷机的。。。。。惭愧,量少

网友:
修复和恢复不一样,修复T2如果成功是可以保资料的,恢复就不行了完全抹掉T2了资料不保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21-08-24):
点修复是灰色的

网友(2022-08-28):
苹果搞的少,下次遇到可以按照你的方法试试了

网友:
单t2和硬盘部分没问题 也经常刷不成功 t2 关联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23-12-01):
好有难度的 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