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TX770DVI显示正常DP花屏有图。怎么解决

楼主(2021-06-27):
这个是DVI接口测试结果
这个是DP 测试结果
同一张卡两个接口测试。这个怎么处理求师傅帮忙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找显存相关供电及显存到核心的地址信号,还有参考电压。

网友:
c0 d1报错不是显示出来了吗 先换一片c0上去 再测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报错的现存换了再说,大概率会好

网友:
跟输出通道有关?

网友:
明显显存报错了

网友:
DVI和DP 还有HDMI 输出通道是不是各不同

网友:
DP运算数据量大

网友:
确实少见  dvi还能正常

网友:
没看到C0报错了吗?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