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110M combo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6-27):
铭瑄H110M combo开机不显示,拆下主板如图:
测各大供电基本正常,只有集显没供电。官网下载BIOS刷上,依旧不显。

接上独立显卡能显示。
测2组集显供电管正常,连到主板供电芯片为RT3606BC

测RT3606BC个大脚电压,感谢级菜鸟提供的RT3606BC电压图。
RT3606BC电压图连接帖子

发现43脚电压为0.85V,不正常 12V连接2个电阻2r2和65D到43脚,
65D电阻变大,正常阻值为412K,没412K电阻,拿390K和22K串联代换65D.代换后量43脚0.43V
接集显出显示。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又学到一招

网友:
为什么不能发贴,主板交换,让某宝坑大了,

网友:
大神技术熟练

网友:
技术熟练

网友:
厉害一般修一半换板了

网友:
板和U都挺新挺干净的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43脚是什么信号?0.8和0.4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43脚是什么信号?0.8和0.4差不了多少吧

43脚是应该是频率设定

网友:
和RT8859M类似

网友:
我手上一个板子测得tonset那两个脚是2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是直接从芯片出来通过电阻接地的,

网友:
这个PWM芯片是这样的。我碰到过很多次了。不出CPU供电就是43脚的电压不够。出问题就是1.7V没有问题就是3.4V以上  不出集显供电就是 44脚的电压。正常的是0.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