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无待机,无3v.5v电压已经解决

楼主(2021-06-27):
故障:无待机,公共端无电压。测量发现,电压没过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测量隔离,第二个隔离管没有导通,直接把D极和s极直连,飞线通电,公共点有19V,还是无待机0.000A。G极受控于:ACDRV.  实测电压为:0V。4.5.6 脚为0V,

ACDRV 是由充电芯片:BQ24780S 4脚输出。查BQ24780S,工作条件:28脚VCC:0v、不正常6脚ACDET:0V不正常。4脚ACDRV对地阻值正常,
'。4.5.6 脚为0V,发现28脚vcc没有电压从1脚连接电阻飞线到28脚通电开机开始跑马,维修结束!待机正常0.028A

网友:
待机电流不高吗?另外为啥要接电阻飞线,不能直连吗?

网友A:
飞线真万能   大多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可能觉得飞线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真万能   大多问题都能解决

一看就不动脑筋。板成断线的不飞线怎么解决

网友:
飞线,学到一手,不管是怎么样,只要管用就好。

网友B:
这个是板层有断线还是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板层有断线还是保险烧了

保险没有烧,电阻没有电压,电源接口了附近进水腐蚀,有点位图可以查一下

网友C:
这个待机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这么高吗?

不必要求那么细节。不要钻牛角尖正常是0.020有时候在0.028只能说维修机器少,都在正常范围后面小数点会变。按开机键能触发都正常。没必要纠结那么清楚。

网友:
好好帖子给一楼二楼回复带偏了。思路带偏回复,你们维修小白,应该多看迅维远程和加强理论知识,维修就学习几样,1.论理知识,2.分析能力,3.焊接动手能力,看再多书视频都没用。学会这几样。修所有笔记本

网友D:
飞了这么多线,能正常冲放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了这么多线,能正常冲放电吗

就在28脚飞线一根线,哪里有那么多线,,保护隔离线123和5678只是暂时连在一起强行导通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有出来19V电压,后来拆了装回保护隔离管,不拆电池充电不会炸了,思路全部带偏了,真不想解释那么多。自己领悟吧!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在28脚飞线一根线,哪里有那么多线,,保护隔离线123和5678只是暂时连在一起强行导通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有出来19V电压,后来拆了装回保护隔离管,不拆电池充电不会炸了,思路全部带偏了,真不想解释那么多。自己领悟吧!讲的非常清楚。

楼主不要理会这些,简直弹琴给一些听不懂的。分析到位。不错

网友:
现在的多层板容易断线

网友:
板子这么容易断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