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没遇到这种测试结果

楼主(2021-06-27):
此卡花屏,全屏花伴随有几道很宽的竖带,偶尔能看见字符!这个测试结果,很多人表示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见。啥情况?显卡测试软件。

网友:
竖条花你还想什么?直接干核心啊,不行就换

网友:
这应该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
核心重置也不行

网友:
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核心挂了吧

网友:
什么卡    A卡吗    A卡我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一次遇到4这个测试

网友:
我都遇见九次了

网友:
什么问题呢  没人解释下吗

网友:
就是没人出来解答!

网友:
全错不是供电就是参考电压复位剩下就是核心了。

网友:
全错要么是核心,要么就是显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换A通道显存,如果不行就就放弃吧,除非换核心报的起价

网友:
我猜是软件问题,用了个不兼容的